51的oc口可以做双向口吗?

楼主(2007-06-13):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不过没法帮楼主看看。楼主连输入还是输出都不愿意说,用什么三个小芯片更不说。

楼主:
STC89LE54AD--主片

STC12C2052--调速
STC89C51----LCD KEY
54和51 交换显示值和键值
54向2052写入速度
都采用54向从片发中断的方式写
现在发现54对51 联系不上
谢谢!!

网友B:
51?OC?还是OD?

OD的是P0.x,可以双向!
Port 0 is an 8-bit open drain bidirectional I/O port. As an output port each pin can sink eight TTL inputs. When 1s are written to port 0 pins, the pins can be used as high-impedance inputs.
Port 0 may also be configured to be the multiplexed low-order address/data bus during accesses to external program and data memory. In this mode P0 has internal pullups.
Port 0 also receives the code bytes during Flash programming,and outputs the code bytes during program verification. External pullups are required during program verification.
(from ATMEL AT89C5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