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悖论,把我弄糊涂了

楼主(2007-06-14):
两个大小相等的电容,初始电压分别是1V和2V,通过超导体并联后,
根据电荷守恒,计算出并联后的电压是1.5V
根据能量守恒,计算出并联后的电压是1.58V

把我弄糊涂了,明白人给我拨弄清醒吧!

网友A(2007-08-23):
电这个东西摸不着,看不见,因此很难说清楚。

如果我用水来打比方,或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水和电,在很多地方有着相似的性质,以至于我们经常拿水来说明电,例如水流对电流,
水压对电压,水桶(或者水库)对电容等等。万有引力场和电场都是保守场,因而
水势能和电势能性质是差不多的。

好了,现在有一桶水,水的高度是3米,水桶的横截面积处处相等,都为s平方米,
重力加速度为g,水的密度为p,那么水的势能为:∫g*s*p*h*dh,积分区间为0到3米。
结果为g*s*p*h*h/2,即9*(g*s*p/2).
现在将这桶水下面钻个洞,让它流一半到另一个同样的桶中,那么根据水量守恒,
每桶水应该高1.5米。那么总势能为:
2*g*s*p*(1.5*1.5)/2=4.5*(g*s*p/2). 可见,还有一半的能量“不见了”。

如果根据势能守恒来算,就会得到每桶水必然高过1.5米。如果楼主用你的数据代入到
水桶模型中,应该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这是因为水分成两桶的过程中,如果要最后保持静止,就必须损失能量。如果不能损失能量,
那么水必然无法静止,会来回摇动。

网友B(2007-06-14):
能量不可能守恒

并联时电流为∞,功率P=I^2 ×R

I=∞,R=0,P=0?

网友C:
楼主根据什么认为这里能量守恒?

看来确实有点糊涂。

网友D:
理论上能量可以守恒

如果电路中没有一点损耗,两个电容并联后,电荷将会在两个电容之间来回振荡,永无休止。因此,永远得不到稳定的电压,但总能量保持不变。

楼主:
那能量哪里去了呢?

这里讨论的是理论,不要说现实中没有超导体,不考虑接触电阻,也不考虑分布电感,难道通过电磁能发射出去了?

网友B:
请问楼主:0×∞=?按楼主的意思是等于0

理想的情况下,电流为∞,有悖于电容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

一个∞的电流流过电阻为0的导线,楼主认为消耗的功率为0?

网友C:
tuwen 说得对

实际情况,导线总有电阻,还有电感。两个电容器并联后,理想情况产生的是无阻尼振荡,实际产生的是阻尼振荡。经过足够长时间(理论上无穷时间),最后两个电容上电荷达到平衡,一部分电能转换成热。

网友A:
用电量守恒计算是正确的。

这里是不能用能量守恒来算的。即使R→0,但是I→∞,t→0, 而功是t*I*I*R,所以就是两个无穷大乘两个无穷小,
所以结果是可能不为0的. 也就是说,只要达到稳定状态,就必然要损失能量。

你可以列个式子计算这个过程损耗的能量,假定电阻不为0,为R. 将所消耗的能量计算出来,
然后再把R取→0的极限,你会发现R被消掉了,所以在这里R不起作用,达到平衡状态,
总是要消耗掉那么多能量的。所以应该使用电荷守恒来进行计算.

网友B:
想起了当初学物体碰撞的动量守恒 与 动能守恒 定律

楼主:
我只想知道能量哪里去了

就算并联前后电容上的势能不守恒,但总能量应该是守恒的吧,按电量守恒计算,并联后电容上的势能明显比并联前小,能量哪里去了呢?

网友C:
是,我也刚好想到动量守恒

其实楼主这个问题,就是完全弹性的例子。
tuwen 说的,则牵涉到物体的形变等等。

网友E:
烧开水了

网友C:
回楼主

理想情况,是电场能与磁场能相互转换(不考虑辐射),永不停息,tuwen说过了。若考虑辐射,更复杂。
实际情况,是在导线电阻中转换成热。

网友A:
变成热量了。

不用两个电容,就一个电容来说,给它充上电,然后用0电阻短路之.
那么电路中电阻为0,所以热量为0. 但短路的最终结果是电压为0, 能量哪去了? 这显然
是矛盾的。所以这种情况是不能发生的,要使最终的电压为0,就必须释放能量.

虽然电阻非常小,但是电流却非常大,所以最后的热量并不为0.

到了无穷大这种东西,是很难想象的。就好比0.999999999一直下去,结果就是1,
但是按照我们的常规思维,你再多个9,也不能跟1平起平坐,总会小那么一点,
但事实上它们就是相等的。

网友F:
如果所有条件都是理想的,“最终”是不存在的

    这才是悖论的核心。
    楼主例中,如果一切理想,振荡将永远存在,没有稳态,能量在此当然是守恒的,但没有稳态终态电压将不存在,所以如果一切都是理想的,此例无解。只有当该系统中存在阻尼时,根据电量守恒计算出的结果是正确的,能量则必须被电阻或转换成电磁辐射而被消耗构成阻尼,否则终态将不存在,“玄机”在此。

网友C:
hartcomm 议论得远了,我接着 hartcomm 说个近点的

都说负反馈减少非线性失真,可是,推导反馈的时候先假设了前向通道(放大器)A,A为常数。
A为常数,意味着放大器是线性的,没有失真的!那还减少什么?

网友A:
0电阻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电感

在一个0电阻的闭和环路里,电流是不会消失的,这个就是电感的性质. 最终导致电流流来流去的。

在数学上,0.000……001(中间有无穷多个0)就是0,而不是认为它是0. 也就是楼主
所认为严格意义上的0.

这可以计算出来:

  0.000……0001 = 1 - 0.999……999 = 1 - 3*(0.333……333) = 1 - 3*(1/3) = 1 - 1 = 0

网友F:
0电阻下,没有电感也会发生振荡,其机制与LC振荡不同

但数学上可以理解为特殊的“电感”,只不过是极值的。

网友G:
如果忽略电阻,但在此情况下电感是不能忽略的。

如果忽略电阻,但在此情况下电感是不能忽略的。因此就产生了无限振荡。若考虑电阻的话,有可能产生衰减振荡或单调衰减,但最终也是收敛到1.5V。一部分能量变成了热量散发掉了。

网友A:
别走偏了,象钻牛角尖似的考虑电阻?还有0.000001,0.0000009

人家题目也没有电阻,并电容也没有电阻一说,谈电阻有什么用?

能量必守恒,电荷也必守恒。想必是算法上出了问题。具体摆出来看看吧。

网友A:
呵呵,我并不是说无穷大和0是一个数,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到了无穷这种东西,意思就变了。

0.000....0001中间无穷多个0,意思就变了。

在楼主这个例子里,分子和分母各有一个无穷小(0是不能做分母的),所以刚好抵消了,可以约分约掉的。

网友G:
LS:任何电路都有电感存在。

只不过是非常的小,但在此问题中就不可忽略。
不错,这里必须考虑时间维,如果要用微分方程也未尝不可。

网友B:
如果什么都理想的,应该是个振荡器

短路线是个电感,不管导线多短,都有电感,只是电感的大小不同而已。
如果电磁场封闭的,则是个无限振荡器;
如果是开放的,则是个衰减振荡,能量以电磁波的方式发射出去了。

网友H:
都是高人...

网友A:
哈哈~~~总之能量是变成热量或者电磁等东西跑了~~~~

就是一个LC振荡器...

网友G:
36楼:拿本《电磁论》去啃一啃吧。

网友A:
呵呵,电感和电阻不同

电感是可以存在的,也必然存在的。因为充电过程中,显然有一个回路,有回路,自然有电感。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用 网友I: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6楼: 套用iC921的话

人家题目也没有电感,并电容也没有电感一说,谈电感有什么用?

网友A:
异曲同工

引用 网友A: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37楼: 哈哈~~~总之能量是变成热量或者电磁等东西跑了~~~~

就是一个LC振荡器...

网友G:
41楼:“回路面积为0”,电容还存在吗?你真是太有才了!

楼主:
我越看越糊涂了

    本来想找高手给波拨弄清楚,结果把更多的人弄糊涂了,罪过啊罪过!
    不过00同学老师说无穷大和无穷小的问题,却明摆着是错的。数学上,同阶数的无穷大和无穷小相乘是常数(或有限函数),但无论多高阶数的无穷大与0相乘,结果总是0,换句话说,即无穷小的阶数无论多大,它都比0大。我的题设就是电阻=0,没有说趋向0。
    其实本例的本质就是RC回路中R=0时的0输入响应问题,谁把这个给解了,本题也就解了。
    期待中,哪位高手能解?

网友G:
44楼:当RC回路中R趋于零时就不能把事实存在的微量电感给忽

这时其实就是一个LC回路,至于其解看边界条件如何。
但不论如何,在理想状态下,无非两种情况:
其一是无限地振荡,
其二是衰减振荡(按题意收敛到1.5V)。

网友A:
但是无穷小的极限就是0.

本来分母就是不能为0的,如果你要想把分母做为0,可以借用无穷小,然后再取极限.

或者就保留R,把分子和分母中的R约去。

如果分母可以为0的话,就乱套了。

你说任何大的数跟0乘结果都为0,但如果我用1/0去跟0乘呢? 0*1/0,根据分式性质,将分子和分母
的0约掉,那么就可以得到结果为1. 另一方面,0又可以写成0+0,所以结果又为2. 因此从这里看出,
这里的0实际上还是个无穷小的概念。

如果你的电路中电阻硬是要为0的话,电流就为V/0,它是跟0同级的无穷大。

楼主:
数学表达

    我出题之前猜想,电路是否会进入一种无限振荡,频率无穷高,振幅无穷高。只是不知道从数学上如何表述,如何推导。
    但题出来以后,大多数人都在讨论我的题设是否成立,使讨论变了味。要知道,理想化的理论推导是任何现实技术的立足点,如果不能理想化,那么每本电路书都要将的电阻串并联电路,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有导线就有电感,有截面就有电容,哪里有纯电阻的串联和并联。

    世界上最著名的超短篇小说“女王**了,谁干的?”发表后,大家议论纷纷:
    “王宫防卫森严,不可能有人摸进去!”
    “王夫性无能,不可能**!”
    “女王年纪太大,没有**能力!”
    ……………………
    种种议论不一而足,就是没有人讨论真正的问题"谁干的”

网友G:
48楼:一定要表达出来也不难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当电路中的电阻假设为0时电感就不可忽略了,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LC回路(当然此时L相当小但不可小视),如果再加上一个无辐射的假设和题中所定的初始条件就可得出其振动方程,在其解中你会注意到这个微小的电感L的重要性。

网友J:
看量子论吧

能量一定要守恒,否则物理学的基础不存在,电阻,电容,电量的概念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
电量也要守恒,否则也没有意义。
电阻可以理想为0,电感可以为0,但是某些因素不能忽略。

那么,忽略的因素在哪里呢?

如果并联,那么必然有电流流动,有电流的话,微观的电子的运动状态必然会改变,这跟是否超导无关,至于改变成什么样我们无需知道,只需要知道运动状态改变是需要能量的,这一点不能忽略。

如果你要认为电子的运动状态不变,那么就没有电流,两个电容的电量也不会变,并不并联没有意义。

网友G:
楼上真是“高见”,怎么觉得我的量子力学好象“白学了”

网友K:
48楼是正解

只要有电流流过 (不论是导体,半导体,真空; 也不论是否有电阻存在) 都会有磁场产生,只要有磁场产生就有电感.导线的长度越长,电感越大.

所以48楼说的  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LC回路    是正解.

网友A:
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

"理想化的理论推导是任何现实技术的立足点,如果不能理想化,那么每本电路书都要将的电阻串并联电路,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有导线就有电感,有截面就有电容,哪里有纯电阻的串联和并联。"

在低频或者稳定的直流电路中,电流和电压关系的欧姆定律是主要矛盾,电磁辐射以及建立时间等已经小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了,是次要矛盾。

在楼主这个模型中,在连接的一刹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很高的高频分量,已经不能再将建立时间,电磁辐射等东西忽略了。变成了主要矛盾,不能再忽视它.

有些东西并不是它不存在,只是我们视而不见而已,因为它们对结果影响并不大.

网友C:
到第3页了,够热闹

现在还是在集总参数上讨论,再细就要讨论分布参数了。
若要更细,非量子力学不可。

网友F:
理想状态就是理想状态,没有R也没有L,这完全可以讨论

能量、电量也一定是守恒的,只是在这种理想条件下,这个电路没有终态,始终处于振荡态。

网友G:
LS:有一点不懂,不引入电感如何振荡。

网友L:
没有L不能理解

只要有电流就会有L的,如52楼所言

网友M:
。。。

只能是计算出了问题。
超导电路是不能有欧姆定律的

网友N:
学东西了

网友O(2007-08-23):
实测是多少

电容充电是非线性的

网友P:
这两个参数是如何算出来的?

根据电荷守恒,计算出并联后的电压是1.5V
根据能量守恒,计算出并联后的电压是1.58V

网友Q:
是讨论理想化状态

讨论理想化状态,电荷守恒,能量也是守恒的。结果是电荷数保持不变,得到的是1.5V,能量也是不变得,得到1.58V,能量我们没有去计算,就按照楼主计算的来说。为什么得到电压不相同呢,讨论一下实际的工作过程,连接后电荷首先是从高电压的一部分大量的电荷流向低的一部分,考虑没有任何阻尼状态,既没有电阻和电感,(实际上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大概爆发出来的能量足够把小日本消灭,何况两个电容,假设这两个电容是比小日本还厉害),经过瞬间的改变(这个运动时间非常短),电荷终于平衡了,电荷守恒就是不是容易理解了,能量也平衡了,但能量为什么少了呢?
本人无法证明仅仅是推测:
1:能量就是在这个瞬间损失了,这个时间在理想状态下也就有个理想的时间是无穷小,做功功率是无穷大。
2:能量没有损失,可能在理想的状态下,不会出现这种能力瞬间损失,而是电荷在做无阻尼的振荡,电荷是有质量的,所以能量仅仅是转换成电荷在运动的能量。

网友R:
很简单啊

电容的两个极板,一个带正电荷,一个带负电荷。用导体一短接,正负电荷中和了嘛。

网友S:
会不会电荷不守恒,必然发生某些电子、质子级别的反应。

能量大到一定程度,会让电子破裂?

呵呵,楼下的“小小电子”,怕了吧。

网友T:
没这么恐怖吧!!!

网友G:
这个问题早就有结论了。

若辐射成立的话,能量以辐射方式辐射出去了。
而若是一个封闭系统,当电荷平衡时电流为最大,能量以磁场和电场形式同时存在(不能仅计算电场能量),且振荡为无限的(理想情况)。

网友U:
有悖于电容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

不知是哪里得来的,俺只知道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

网友V:
高手云集

网友W:
楼主要是糊涂了,可以做这个实验了

网友X:
我也说下

不知道LZ的结果是怎么算出来的,考虑到什么条件

2个电容并联时,那么电子是会有移动的,而电子在以一定速度运动的时候会发射出一定频率的电磁波,不知道LZ有没有考虑这个,那么这个能量的损失的能量是于R 。L都应该没关系的吧

网友G:
LS:哪个“名师”教出你这样的“高徒”的?

网友U:
唉,这么长时间了,还在争

电荷守恒是毫无疑问的,相信大家都没有疑问了
能量也是守恒的,说的是所有能量,存储在电容里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以其他形式存在,就是转换为其他能了
感觉computer00的比喻很形象,道理也可以这么理解
俺觉得LZ的思路有问题,用理想情况的公式去计算非理想的电路,本身就有问题
就像高中时讲的弹性碰撞,首先假设碰撞是理想的没有能量损失才进行其他计算的,但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
就像你想的连接的导线很短,应该没有电阻,但实际是有的,只是很小,只要有就会消耗能量,只是多少的区别

网友A:
再举个反例

还拿前面的水桶模型来说。

两个桶,下面通过一个阀门相连,首先阀门关闭,然后在一个桶中装水。
之后再将阀门打开,那么这时水就会流到另一个桶中。以我们的生活常识,
水肯定会在一段时间内两边波动。由于阀门存在着摩擦,这样摇来摇去的,
必然会导致发热,如果不消耗一些重力势能,能量从哪来?如果没有摩擦,
那么水就会一直摇个不停。

网友G:
楼上所言实际上是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换关系(不考虑阻力

按楼主的题意,实际上也就是相应的电场能和电磁能的相互转换过程(不考虑电阻),但由于电磁波的存在,能量还会以辐射的形式发射出去。

楼主:
还在讨论,真够热的--楼主回来了

先说说这道题的来历,某日在网上看到一篇好文,链接如下:
http://www.freescale.com.cn/tech_ariticles/2005/1102_1.asp
文中有一个地方就是按照能量守恒算电容电压的,心有疑惑,认为该用电量守恒才对,但又一下子想不明白在理想状况下,能量究竟以什么型式存在,故发此题,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如此热烈的讨论,想不到啊。
当然,一时小小的疏忽并不能掩饰这是一篇好文,瑕不掩瑜啊!因对作者心怀敬意,故出题时没有把原文贴出。

网友S:
有没有数学好的筒子验证一下考虑电阻、电感的实际情况下

依据能量守恒和电量守恒得到结果是否一致?

网友G:
LS:这里没有什么深奥的数学知识,只是概念问题。

“电感”是不可少的,当然能量守恒和电量守恒也是一定的。
若考虑电阻,那就是带阻尼的振荡方程(若不考虑辐射),这样最终将衰减(或收敛)到平衡状态,这时一部分能量已由电阻转换成热能,因此最终能量和电量还是守恒。

网友Y:
暂态过程,肯定是有考虑辐射的

网友G:
LS:暂态过程并非总是有辐射的。

在超阻尼的情况下,连振荡都没有,辐射从何而来。

网友Z:
看了一半

楼主真有意思,非要作出一个不可能的解释(电容串联内阻和串联电感为0), 然后要大家在一个不可能的基础上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感觉这里已经不是电路知识的问题,是人的思想是否开窍的问题.

网友AA(2008-02-29):
n

根据电荷守恒正确,计算出并联后的电压是1.5V
根据能量守恒,说明有些能量辐射出去了,电子的移动需要能量,

网友AB(2014-01-28):
不会吧,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AB:
想到了,lz说的不对吧,不能用能量守恒来算的,因为,2v的电容在1v到2v那一段的电荷的能量不可以等于两份1v到1.5v的那一段电荷的能量,只可以说是电荷是守恒的,就好像是两桶水,一桶水2米,一桶水1m,你把两桶水倒成一样高,里面的水的重力使能就变小了,一部分使能变成了动能,电容应该也是类似,转换成了别的能量,lz说是不是

网友AC:
能量会不会在两者并联的瞬间消失了一部分,然后才达到稳定,所以只能按电量守恒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