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bu406

楼主(2007-06-14):
请问有没有人用过单片机驱动三极管BU406带动步进电动机的
到底怎么接线,,有电路图吗
或者有什么注意事项...
不胜感谢!!

网友A:
什么步进电机驱动非要BU406不可?

**中的BU406是用在电视机行频电路中。驱动步进电机应该有更好的型号。建议使用MOS管。

网友A:
回了这个帖后差点吐血。

网友B:
哈哈~~~~我家黑白电视机的行管BU406就坏过一次,我换的...

网友C:
单片机驱动BU406-前面可能还得加两级的三极管驱动

网友D:
"沉默的证言",STV这两天正在开打,每晚22:~24:

网友E:
吐啊吐慢慢你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