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压降电路奇问

楼主(2007-06-19):
   正常工作的阻容压降直流5V供电电路,若后级负载电路全部断开的情况下发生奇怪现象,首先电路短时间内可正常供电5V稳压,随后不能正常稳压,之后加上后级负载电路,多次重新上电,还不能够正常工作,换掉稳压二极管后,多次上电仍不能正常稳压;掉电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稳压高电平与地之间为导通,测量机次后,两端不导通了,此时上电后电路又可以正常稳压工作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建议贴图

贴图更直观,更易发现问题所在.

楼主:
图片

电路图

网友B:
原理图多个地方有误

楼主:
啥地方有误啊?

网友B:
RE

降压电容47K是多大?0.047UF?太小了;
降压电容没有并放电电阻;
ID1应换成4007
ID2作啥用的?

网友C:
1D2是放电回路

网友D:
回6楼

1D2有用。这条指责得不对。

网友E:
原理图没错,

这个电路和常用的负压产生电路很像,只是二极管的方向不一样而以,楼主的问题因素很多,不知道输入端是什么信号,交流电还是方波之类的?FC1是多大的电容,没看明白.

楼主:
输入为AC 220V

电容为0.47UF
负载电流较小,1D1,1D2型号没有问题,
各位高手回答的切题点

网友F:
1D1型号有问题

1N4148不能当整流管,它耐压低,应该用4007,最好1D2也用4007

网友G:
在此电路中,耐压不是问题

网友F:
我看错了

耐压不是问题,但我还是认为用4007好

楼主:
高手帮帮忙吧,电阻1R8 1R9 怎么选值

高手帮帮忙吧,
电阻1R8 1R9具体怎么计算选值
                           谢谢了

网友B:
RE

可以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调节电阻R8,R9的阻值,先算出降压电容C1的容抗(设C1为0.47UF):

Xc=1/(2πfC)=1/(2*3.14*50*0.47*10-6)=6.78K

流过负载的电流:

Ic=U/Xc+Rx=220/(6.78K+Rx)   (Rx指R8,R9并联后的值)

知道负载电流,通过此公式可以算出Rx的大小

楼主:
这样算有问题吧

这样算有问题吧,那么U怎么来取呢,中间还有一个半波整流呢,电阻对稳压二极管的影响不用考虑吗???

网友H:
呵呵,我来解答,看看有没有道理

    图纸原理基本没有错误,但是在器件选择上不妥当.
    首先ID1,ID2为整流用,需要使用整流二极管,所以要用4007,ID1为半波整流,ID2为续流(或者放电)二极管.
    1R1为的作用是减少对稳压管冲击用的,在一些小电流应用的场合可以不要,一般取47R/3W水泥电阻比较合适.1R8/9取27-47R/2W碳膜就可以了,用一个就OK了.
    该电路的实质是限流,而非降压.楼主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在于将负载断开,这种情况下及有可能烧毁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选择也是需要计算的.

    以前整理过一份详细点的关于阻容降压原理的资料,晚上回去发个帖子把整理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发的很有道理,支持

    发的很有道理,支持;
 只是我的供电电流负载才15mA左右,1R8/1R9没必要选择2W吧,贴片的也可吧??
小弟最想知道的是1R8/1R9电阻范围的确定如何计算,和如果不要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因为我的电路由FC1电容和半波整流,电流已基本上稳定在15mA左右了,也属于稳压管的电流范围之内,如果不加1R8/1R9会出问题吗,如果加的话原因是什么,范围如何确定???  谢谢!!

网友H:
呵呵,我整理的资料里面不涉及这个电阻的计算

    这个电阻的是用来滤波的,我一般取47R,如果电流小,可以把功率减小一点.断开负载一定是使稳压管上的功耗增加了,有可能是电流的冲击损坏稳压管.

网友H:
呵呵,看看在那个版面,好发帖

网友H:
帖子已发,请查看.

    TO:chai101 关于阻容降压

楼主:
贴子上没内容啊

网友I:
楼上分析有道理

我也对此电路分析一下,大体上和楼上的相同。
R1电阻根据楼主的电路可以不采用,它主要作用抑制电流冲击,在电路中可以通过R8/R9的电阻放在电容的,防止电流冲击对二极管的影响,二极管是用整流二极管1N4007, 稳压管的选择主要是电压和功率,你可以考虑在负载断开的时候,在稳压管需承载的功率。

楼主:
"在电路中可以通过R8/R9的电阻放在电容的"是啥意思啊

网友J:
升压线路

1.这是个升压线路,电流不会很大,二极管都没问题.
2.C5,C6耐压要用16V以上.
3.R8,R9取值也很关键.

网友D:
实在是晕

看来我得发个帖,纠正这些胡说八道了。

网友I:
阻容降压都搞得那么复杂了

楼主:
TO: 中超

TO: 中超
     发的太离普了吧,国足踢晕了吧!!!

网友K:
使用该电路应该注意的问题

本人使用这种电路有多年,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ID1,ID2不能使用1N4148(一般做开关使用,耐压50V),应使用整流管(如1N4007 耐压1000V),因为在正常使用状况下,4148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开机的瞬间,浪涌电流及电压很高,很容易发生击穿.
2.FC1要加上安全泻放电阻,该电阻不加,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在电源拨离插座时,手接触插头,会发生触电.有安全认证的产品,一定要求加一个几十到几百K的电阻.
3.稳压管DZ1和电容IC1,IC2最好直接并联,因为在IR8,IR9在开路的情况下,电容两端的电压会非常高,基本接近输入电压,很容易发生电容击穿甚至爆炸的现象.IR8,IR9最好移到IC1,1C2之前,直接和1D1串联.
4.电路设计中要考虑电路中每个零件发生异常时,会产生的不良状况.在电路调试时,要做每个零件的短路及开路测试.如发现异常,要从电路原理去分析,尽量使发生异常时,电路的损坏最少.

网友L:
阻容降压电容不需要并一个电阻吗?

怪,我看到别的阻容降压都 有一个电阻的啊,怪事??

网友M(2007-07-28):
Re:

Pd=Vz*Iz,Pd is zener diode  power(W),Vz is zener diode voltage(V)
(Vc104-Vz)/Izd=R621,Izd<Iz, I(R621)=Izd+I(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