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7-06-19):
我现在设计一个简单的DC--DC转换电源提供个功放,可是有点问题我没查出来,请教一下各位,问题是:当我设计的电源提供给功放时两个喇叭一个声音很大而另外一个声音很小,而且还有噪音.

楼主:
我不会连接图片

网友A:
你要上传图片后再链接

图片放在你家里谁看得见?晕

网友B:
我只看见几个插座

楼主:
看不清从发

楼主:
说明一下

楼主:
说明一下

J6是输入电压,J7是将压IC,二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J1是声音转接,J2接喇叭,J3 ,J4是给别的板提供电源

网友B:
“本人对电子设计一些感悟”是你发的吧?

现在感悟如何?

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就可以判断不是电源的问题。
如果电压不正常,测量输出电流,看电路中是否有短路(可能性很小,因为喇叭有声音)。
多半是放大器问题或是你焊接错误。

网友C:
天呐,怎么整这么大的“大白板”

使用考屏,可以得到很清晰的图片。局部在调整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