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指示电路

楼主(2007-06-20):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用分立元件实现如下所述的闪烁电路:
    上电后,LED连续闪烁3次(约3Hz),延时三个周期后又连续闪3次,依次循环下去。电压为两节干电池(3V).

网友A:
分立元件可以实现,不过太麻烦,电路板面积也大

为什么一定要用分立元件?

楼主:
老板硬要这么干

他说用IC太费电。好像也没有3V的IC。

网友A:
IC费电?

趁早辞职。这样的老板没法伺候。

网友B:
老板是不是比你还了解IC

楼主:
无奈咱翅膀还没那么硬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任务完成。我想用多谐振荡加一个延时开关不知是否可行?maychang老大出个主意吧,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你的这个闪烁要求

实际是一个多谐振荡器再加一个多谐振荡器再加一个开关。
第一个多谐振荡器产生3Hz占空比约0.5的方波,第二个多谐振荡器产生1Hz占空比0.5的方波。第二个振荡器输出为某一电平时允许第一个振荡器的输出控制LED,另一电平则不允许输出到LED(灭掉)。用集成电路的话,一片74HC132即可。用分立元件,必须搭两个多谐振荡器,另用一个三极管控制LED。

网友C:
IC费电?

用74HC系列的不行吗?

网友C:
建议你找些资料,或者用个简单的试验说服老板,如能说服,没准老板从此重用你呢。

楼主:
多谢

我试试。

网友D:
加个计数器,计数器的输出作为控制门

楼主:
他同意用IC了

俺找出74HC系列的手册跟他理论了半天,他让俺自己作主了。想用maychang建议的74HC132,振荡周期好办,可怎样实现延时呢?俺功底薄,以前是负责Layout的。望各位赐教!

楼主:
74HC132是四2与非门

没用过,做多谐振荡都是一个输入端。这个咋接才能调节占空比呀?

网友A:
楼主:74HC132是施密特输入

二施密特输入端与非门,两个输入端全高,输出才为低。
若是有一个输入端固定接高电平,另一个输入端与输出是什么关系?

楼主:
反向啦

如果一端固定高电平,另一入端与出端就反向。

网友A:
没错,这样不就成了一个输入端了?

刚好做多谐振荡器。
四个门,两个做多谐振荡器,再用一个控制输出驱动LED,还富余一个门呢。

楼主:
大彻大悟啦

多谢maychang点化!脑子快生锈了,看来要恶补一下基本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