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臂为P沟道 下臂为 N 沟道 的全桥驱动问题

楼主(2007-06-21):
    选用MPM3003 三相全桥芯片(上臂p管,下臂n管,10A) 做驱动,
驱动信号可以共地,应该比全n管的桥更容易驱动,但是我发现桥驱动芯片全是针对n型管的泵生电压型的。驱动p沟道n沟道组合桥的驱动芯片的反而没有。自己做一个驱动很容易,但是用硬件搭死区延时实在没好办法,
   我有个想法不知行不行 用IR2101 驱动 上臂驱动接三极管反相控制p沟道管
2101 的 上臂驱动 不用自举方式 而直接加 +12v 和 地
   看2101 资料上下桥臂是隔离的 这么用应该没问题吧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应该用IR2104,IR2101 无死区保护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吧。

datasheet上看,的确是隔离的。

不过我想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吧。只是没有这么做过,所以一下子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

楼主:
我也是没办法

为了体积小 MPM3003肯定用啦,有没找到合适驱动,只能用全N管去冬芯片 驱动

2104 如果完全隔离的话,这么用应该比自举方式更容易,VB直接加+12v VS接地
直接当作两路单独驱动用,

网友B:
按说用全N管做,性价比更高为什么要选取个P管?

对, 用2103,2104来做,VB隔离就很方便.
自举的话,要下桥流轮导通了. 要这个条件就很方便.

楼主:
没找到 全 N 管的桥 又要求体积,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