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是什么器件?谁有没有它的资料?

楼主(2007-06-21):
JTAG是什么器件?谁有没有它的资料?谢谢

网友A:
JTAG不是器件

如同RS232不是器件一样。

网友B:
来我的blog看

ARM JTAG 调试原理.pdf

IEEE 1149标准 JTAG.part1.rar

IEEE 1149标准 JTAG.part2.rar

IEEE 1149标准 JTAG.part3.rar

Jtag&mpsd Reference.pdf

 相关链接: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22531.html

网友C:
什么是JTAG?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JTAG测试允许多个器件通过JTAG接口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JTAG链,能实现对各个器件分别测试。 JTAG编程方式是在线编程,传统生产流程中先对芯片进行预编程现再装到板上因此而改变,简化的流程为先固定器件到电路板上,再用JTAG编程,从而大大加快工程进度。

楼主:
用什么器件能实现它?

用什么器件能实现它?器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