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的检测标准

楼主(2007-06-21):
请问有谁知道贴片电容的检测标准,我们公司有LCR数字电桥。我有一个15pF的贴片电解电容,是NPO材料的,我不知道这种电容的损耗角的范围应该是多大的?有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去这里看

网友B:
tyw,你见过的温漂最小的电容是多少啊?

楼主:
具体应该怎么测吗?

 谢谢!
 我后来也去查了 发现NPO小于1000pF的电容的测试频率是1M的
可是我们公司测试的最高频率也只有10K,而相关资料中并没这种电容在10K时的参数性能,头痛.

网友B:
tyw ,NPO我知道,但是我看到的NOP也是30ppm,有没有见过更小

网友C:
更小的就定做云母的吧

个头相当大

目前常规的就是NPO(C0G)最小了

网友B:
查了一下,找到的云母电容好像也得50ppm呢,是不是也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