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交流同步电机如何初始定位??

楼主(2007-06-21):
各位同仁,有谁能指导一下永磁交流同步电机如何初始定位?在此先谢了!!1

网友A:
加直流磁场

加个一定方向的直流磁场应该就能让转子自动转到某个初始位置去。

网友B:
外加电路定位

轴输出和线性输出,都可以用挡片+开口式光耦进行定位
定位后的移动角度或距离,应该是计驱动脉冲个数的吧,象打印机里的步进电机.

网友C:
楼上是个MM啊!

这个"壹"不是那个"一"哦.

这个电动机不是一般的DC电动机哦.位置检测看来是不可少的.不过单用位置检测解决不了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