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说说QUARTUS、VERILOG、VHDL和SYNPLIFY的关系

楼主(2007-06-21):
很想在短期之内学学CPLD,特别是ALTERA的产品,请大侠回答如题的问题。
另外,CPLD和FPGA的异同最好也能说说,谢谢

网友A:
答案如下:

QUARTUS是ALTERA公司的可编程器件开发平台,仅适用于其自己的EPLD/FPGA芯片,支持VERILOG、VHDL、AHDL、图形输入,是综合/仿真一体化的开发包。
VERILOG和VHDL是两种硬件描述语言,是ASIC和复杂的FPGA/CPLD设计的必备工具,如果有C语言的基础,学习VERILOG会更容易些,相对来说 VHDL更抽象。
SYNPLIFY属于第三方的综合仿真软件,与QUARTUS功能类似,但不针对特定厂家的产品,一般用于ASIC设计,如果用于FPGA/CPLD的话,后端仿真还得用相应厂家自己的平台。
CPLD是复杂可编程器件(ALTERA叫EPLD),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其实从应用看,FPGA的规模远远大于CPLD/EPLD,EPLD/CPLD可掉电保存,但多数FPGA是SRAM结构,掉电后内容就没了,不容易保密,现在也有部分FLASH结构的FPGA,掉电后内容不丢。

很短时间是学不成什么东西的,买点书慢慢看吧

网友B:
我也想告诉你

可我不懂这些东西.你不如先教我吧.我帮你查资料...............

楼主:
谢谢,不过据说CPLD并不难学

希望能在1个星期内可以编点简单的程序吧,暂时不需要精通。我觉得现在全面些更重要,就好象我搞ADSP-21XX近3年,换了东家才发现自己太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