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驱动24V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问题:
1 假设VCC等于5V,光耦次级接的是VCC,而不是24V,问题:
第一:光耦两边都是VCC,是不是失去了隔离的作用;
第二:a:当光耦初级有电流时,次级导通,2N5551有电流流过,基级为低电平1V(看手册上说2N5551基级-发射级压降为1V,不知道理解的对否?),继电器吸合;
b: 当光耦初级没有电流时,次级截止,2N5551没有电流流过,基级为高电平5V,继电器不动作;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在论坛上看有人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无论2N5551基级为高还是低,继电器都是一样的表现,要么吸合要么不吸合,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大家赐教谢谢!
第一:我打算在光耦输入级用8031的IO口控制,但我看到一些说法说要在输入增加反向器什么的,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加的话有74LS的还有74HC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第四:我想把一个28V/0V的接点信号转换为5V/0V的信号送给8031的IO口不知道用光耦可不可以完成这个目的,另外28V可以直接经过限流电阻接入光耦的输入端驱动LED吗?在网上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介绍很想知道。谢谢了!!

楼主:
图在这里

http://blog.21ic.com/user1/1177/archives/2007/34327.html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图没有贴上来

楼主:
贴上来了

网友A:
既然贴上来了

第一:光耦两边都是VCC,必定共地(否则不工作),已经失去了隔离的作用。
第二:当光耦初级有电流时,继电器吸合,没有错。2N5551基极约0.65V。当光耦初级没有电流时,次级截止,2N5551没有电流流过,继电器不动作也没有错。2N5551基极电位约为零。我也不知道论坛上这位说的是什么。
第三:可以在光耦输入级用8031的IO口控制,不一定要加反向器。
第四:可以用光耦把一个28V/0V的接点信号转换为5V/0V的信号送给8031的IO口。可以将28V直接经过限流电阻接入光耦的输入端驱动LED。

有个100欧电阻,不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回复还有:

第一: 我打算把光耦的次级直接接24V,系统有单独的24VGND和GND(5V)是隔离的,可不可以?
第二: 光耦输入端通过限流电阻接28V可以吗?即28V-》限流电阻-》LED-》单片机IO口;这样的连接方法可以保证用IO口控制继电器的动作吗?

网友A:
第一:可以。如果用其它型号光耦需要考虑光耦耐压。
第二:不可以。这样会毁掉单片机。

网友B:
不明白100UF/50V电容和100R的电阻起啥作用?

网友C:
+100OHM可能是12V的,使用电容是加速吸合速度的

网友D:
回: 不明白100UF/50V电容和100R的电阻起啥作用?

继电器吸合过程需要电流大,加电容的作用可保证继电器吸合过程需要电流.
继电器保持吸合需要电流小,加电阻的作用可减小流过继电器保持吸合的电流.

用达林顿光耦可次级经继电器接24V.  521光耦驱动力不够.

网友E: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