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同步灯?

楼主(2007-06-22):
同步灯**可不可用高亮的LED灯啊?我想一个来测量马达的转速。

网友A:
参考一下

 闪光测速仪系列 >> DSS2型数字式闪光测速仪
DSS2 数字式闪光测速仪用于微电机、纺织锭子和小型电动工具的测速,是我厂专为捻丝机、倍捻机设计的非接触式转速测量仪器肩 B 对旋转物体进行转速测量、动态观测、转向判别。
本仪器采用内触发脉冲氙灯,亮度高,寿命长,触发可靠。仪器中应用了大中规模集成电路和数码管数字显示。读数明亮清晰。本仪器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美观。其最大特点是测速精度居国内同类仪器的领先水平,由于以非接触方式测速,操作简单易行,具有闪光式测速的独特优越性。
因此本仪器特另 0 适用于微电机、纺织锭子和小型电动工具的测速,同时它也可广泛应用于机电、纺织、轻工等行业和计量,院校、科研等部门。
二、主要技术参数
1 测速范围:
A型:档 200 — 3000 转/分
档 3000 — 20000 转/分
B型:档 200 — 3000 转/分
档 3000 — 35000 转/分

每档连续可调,两档之间互有复盖。
2 .测速精度:± (1 × 10-4 ×读数 +1) 转 / 分
3 显示: 五位 LED 数码管显示。
4 电源: 220 伏± 10 %最大功耗小于 20 瓦
5 .尺寸: 220x 94 × 74 毫米
6 重量: 0 63 公斤
三、操作步骤:
1, 测速
(1) 在被测物近中心部分作上标记或认定已有的特征标记 ( 宜作非对称的标记 ) 。
(2) 把电源插头插入插座,按下尾部的电源开关,按通电源,数码管显示屏即显示该档的闪光速值。
(3) 若待测物体转速值的大致范围未知时,先将按键开关置于“ ”档。
细调旋纽 ( 带动十圈电位器 ) 。先顺时针转到头,把闪光对准标记,一边把细调旋钮逆时针微凋整,一边观察标记,当第一次出现稳定的单象时,数码管显示的读数就是被测物的每分钟转数。若“ ”档不出现单定象时,用类似上述的方法。在“ ”档内寻找。
(4) 若被测物转速的范围已知,则将按键开关置于包含此速值的某档,用细调旋钮使闪光从高速向低速变化,第一次出现稳定的单象时,从数码管显示屏上读出被测物的每分钟转速。
2 动态观测
方法同 l 。在出现第一个单象时,调节细调旋钮,让闪光频率与转速略有差异。这样,单象就不是静止而是以慢速转动,象的旋转方向和速度受微调旋钮控制,视需要而定。
3 旋转方向判别
方法同 1 。在出现第一个单象时,调节细调旋钮让闪光频率略低于转速,这时单象就不是静止不动而是慢速旋转。象的旋转方向就是转动物体的旋转方向。
四、速度测量法则
闪光测速仪实际提供了一个频率可调,持续时间极短的脉冲光源。假如电风扇以每分钟 1300 转的速度旋转,闪光频率也是每分钟 1300 次,由于两者速度相等 ( 同步 ) 。显然每次闪光时,电扇叶片必将位于上次闪光时所在的位置上。因此,借助于人的视觉暂留,电扇的叶片似乎根本不动。这就是说,当仪器的闪光频率与被测物的转动频率相等时,转动物体看起来好象静止一样,呈现一个静止的图象。这时,闪光频率就是物体的转速,这就是闪光测速原理。
假定风扇的转速仍旧是每分钟 1300 转,而闪光的速度变为每分钟 1301 次,由于闪光速度比电扇转速快,所以每次闪光时,电扇的叶片还没有到达上次闪光照射时所在的位置而略有滞后。这种现象在视觉上会觉得电扇在缓慢地向后转动。反之,当闪光速度是每分钟 1299 次时,人眼就会觉得电扇在缓慢地向前转动。这就是说,当仪器的闪光频率与被测物的转动频率略有不同时,就会出现比实际速度慢得多的频闪图象,而且它恰恰是高速运动的真实翻版。利用这个现象就可以对高速运动进行仔细观察和测量。
实际上,在脉冲闪光源的照射下,运动物体的频闪图象出现较为复杂的情况。为了便于理解,现将各种频闪图象及产生条件列于下表:
1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单象或某个重象并非只出现在一个闪光频率处。因此,用本仪器测速时,如果速度范围已知,就把闪光频率置于这一范围内寻找;如果速度范围未知,就要从最高速处开始往低的方向寻找,使重象数越来越小,直至第一次出现单个稳定图象时,就是要测的真正速度。当闪光频率继续降低时,尽管也会出现单象,但图象较暗, K~k4, ,这时需要注意,以防出错。
2 、作为扩展测速范围的手段和验算方法,可以使用间接测量法。设在 F1 处出现 K 重象,接下来在较低处的 F2 处又出现 K 重象,转动部分的速度是 W 。
五、注意事项
因为仪器内部有几百伏的直流高压和近万伏的脉冲电压存在,而且高
压电源是未经变压器隔离,直接由 220 伏电网电压整流而来。因此不要随意打开仪器进行检查和修理,以免触电和损坏仪器,必要时,最好送交生产厂修检,或者在厂方指导下进行检修。

网友B:
应该可以,照度不如气体放电高,只能暗处用

网友C:
同步灯是什么东东啊?

测电机转速的闪光灯就叫同步灯???
理论可以,实际……可直接读出转速?怎么做的?
哪位大师可介绍一下?(嘿嘿……tyw一定会给贴上^_^,这里先谢过啦~_~)

网友D:
新东西还真不少...

网友E:
同步闪光灯在上世纪60 就普遍使用了.

 同步闪光灯就是同步闪光氙灯,原理与照相机的闪光灯相同.只是照度较小.

一般用来检测电机或机械设备的动平衡.

用法是: 在电机或机械设备的轴上画条线,探头固定在轴付近,当轴高速运行时
用同步闪光灯去照轴,就会发现轴上画的线,会固定在某位置上.
机器停下后,把轴上画的线,移到上诉位置,  固定探头位置,就是最凸或凹处.

楼主(2007-07-25):
我自己做了一个

使用高亮LED的.不过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因为LED的亮度不够,我只用了1%的占空比去驱动LED,用在光亮环境里测试时,看起来很费劲.但是,如果使用5%的占空比去驱动,亮度是够了,不过有重影.请问各位,使用LED做同步灯,怎样驱动才比较好呢?还是选取什么类型的LED灯比较好呢?

网友F:
呵呵,有意思,你去找3W或5W的大功率LED

再用几倍的脉冲电流供电,应该能看的很清楚的

网友G:
当然可以,最好用大功率高亮白光LED

必要时加聚光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