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板密封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多高?可能得用高频环氧封装

下面这个东东是315M滴

简单可靠的无线遥控水泵装置

  运用高稳定无线收发模块制作的水泵遥控装置,可以方便地实现远距离遥控水泵运行,可靠性高。
  一、电路工作原理
  整机电路如图1所示。其核心采用YG300U-S/R高稳定无线收发模块。该模块采用U波段石英振子稳频,频率稳定性好,使用时无需调整,只要根据发射模块外接天线的长短、电源电压高低,就能达到不同的控制距离。发射部分为提高可靠 性,采用VD5026/VD5027遥控专用编/译码电路。编码集成块VD5026共有8位地址码,4位数据码。本电路数据码空余不用。8位地址码可任意组合,即接电源正、负、悬空构成三种编码状态。发射模块内部电路结构见图2。调制电压直接从3、4脚输入,1脚外接天线,2、5脚为电源,3、4脚无电压输入时高频振荡不工作,即只要编码块不工作,发射模块就不耗电,方便了与编码集成块的连接。串行编码脉冲由VD5026的脚进入YG300U-S的3、4脚,由1脚通过天线向外发射。接收部分,高频载波信号由YG300U-R的5脚接收天线输入,通过选频电路选出发射模块发出的有效信号,经滤波放大整形后由1脚输出,3脚为测试点,4、2脚为电源,其内部结构图见图3所示。由接收模块复原的编码脉冲由VD5027进行解码,解码后VD5027第脚输出高电平,8050导通,继电器J1吸合,水泵开始工作。当发射器编码信号消失时,第脚输出低电平,8050截止,继电器J1断开,水泵停止工作。
  二、元件选择
  YG300U-R/S收发模块采用工程塑料,高频环氧封装。外形图见图4所示。其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表2。J1采用工作电压12V,线圈直流电阻为170欧姆的JRX-13-2Z型继电器。
  三、安装调试
  电路调试十分简单。调试时,可分别进行。先测试编码、译码部分,即将VD5026数据输出端脚与VD5027数据接收端脚连接,并在其脚对地接上一个发光二极管LED。合上发射器S1开关时,LED亮,断开S1时,LED暗,如此即可。发射天线可采用长24cm直径1mm的铜线,接收机装长12cm直径1mm的铜线作天线。也可直接采用标准310MHz橡皮天线和Q-1插座,以达到良好的阻抗匹配,其效果更佳。该装置开阔地控制距离可达150m以上。因高频无线收发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大,为确保可靠性,调校时必须放置在实用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另应注意接收模块的电源纹波,其大小会直接影响接收的距离。若能清晰地接收到“嘀嘀”的编码脉冲信号,可以初步判断发射装置是否正常工作。调试时,可先不接入继电器,待工作可靠后,即可投入使用。
  另外,该电路稍做调整,如利用编/译码电路的数据端可方便实现多台水泵的启动/停止控制。也可以运用于其它控制中,用途广泛。

网友B:
介质系数太大了

导致分布参数劣化,电路失调,必须换用高频专用的环氧树脂。

楼主:
环氧树脂固化后,怎样再溶解

楼主:
急!环氧树脂固化后怎样再溶解?

网友C:
上淘宝

有专用溶剂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