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否一定是用t触发器完成这一功能?

楼主(2007-06-23):
如图所示。输入信号的上升沿有效,输出为0、1两个状态在变,即每次上升沿后输出为0或变为1。
  我想到的是可以用t触发器做。请问能否用分立元件?(嘻)
有没有那位朋友用过t触发器,价格大约是多少啊?那些厂商有供应?谢谢!

楼主:
是啊,在学校读书知道触发器

 可是出来工作,做产品都需要考虑成本。 哪有人专门卖t触发器啊。要不就是很贵。
 请高手指点,。 如何用简单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给点提示也好啊!

网友A:
用分立元件搭触发器也可以做出来,就是比较麻烦

用CD4011等D触发器也可以直接实现,将Q反接回D即可。

楼主:
哦,谢谢啦!

cd4011是与非门电路吧?
双d触发器74hc74

网友A:
哦,不好意思,写错了,是CD4013.

网友B:
用计数器芯片也可以实现。例如74HC393

用D触发器当然也可以。
价格零售大约1元左右或不到1元。

楼主:
3KU VERY MUCH!

非常感谢!

楼主:
能否用电容、三级管、二极管实现?

  用计数器要占不少体积啊。而且只用到一个输出口。
是否可以根据波形的高低电平  (因为波形的高低电平时间是挺长的可为几十毫秒到几秒。)实现对电容的充放电,再加一些二三级管,从而使输出状态能够翻转!
  想破头还是想不出。应该可以实现吧?请大虾再指点一下。

网友C:
按照LS的意思是使用单稳态,用555就可以了

楼主:
不是单稳态

  输出是在每个周期的波形完毕后进行0、1状态的翻转的。而且保持不变。

网友B:
用分立元件当然可以实现,圈圈已经说过了,但占电路板面积更大,成本也不低,很麻烦,还是用个74HC74或者74HC393方便。

网友D:
2分频电路啊,大家要用专业点的词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