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功率放大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TDA2003 和 UTC2003 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啊
各种参数都一样吗?

相关资料:
TDA2003V(UTC2003) YW TO-220B 10W单功放电路 TDA2030A(UTC2030) YW TO-220B 18W双功放电路。。。。。。。。。。。。。

网友A:
dd

          10W 音频功率放大器 TDA2003
生产厂家:
特性:TDA2003是TDA2002的改进型,其输出功率更大,电路特点及内设的各种保护电路也与TDA2002相同,它适用于收录机及其它音响设备中作音频音频功率放大。
极限参数:如表4-55-1所示。
引脚封装形式:单5-1,如图4-55-1所示。
                          表4-55-1 TDA2003极限参数(TA=25 ℃)

参数名称 符号 参数值 单位 备注
峰值电源电压
直流电源电压
工作电源电压
输出峰值电流(重复)
输出峰值电流(非重复)
功耗
工作环境温度
贮存温度、结温 Vcc
Vcc
Vcc
IO
IO
PD
Topz
Tstg,Tj
3.5
4.5
-30~75
-40~150 V
V
V
A
A
W
℃
℃ 50mS

TA=90℃

引脚功能定义:TDA2003为5脚单列直插式,其引脚功能定义如表4-55-2所示
                             表4-55-2  TDA2003引脚功能

3 同相输入
反向输入
地 4
 输出
Vcc

电器参数:如表4-55-3所示。
替换型号:TDA2003直接替换型号为6S34、8FG2002、8FG2003、CA2002、CA2003、CD2002、D2002、HA2002、KA2003、LA2002、LA2002T、LM383、LM383T、LM2002、LM2002T、N2002、SD2002H、TDA2002、TDA2002V、TDA2003V、ULN3701Z、ULN3701ZV、ULN3702Z、ULN3702Z、ULN3703Z、ULN3703Z、XG2002、μPC2002H、μPC2002M、μPC2002V、μPC2003。

楼主:
谢谢

那么UTC2003 呢?

网友B:
去下datasheet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C:
。。。

一样,管脚封装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