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直流稳压源的问题

楼主(2007-06-28):
请问各位大虾们:
  二极管D1在电路正常工作时导通,还是短路时导通,还是一直导通啊?还有就是Q2两边并R4、R5干什么啊?Q3怎么工作情况?

网友A:
这个图画得太不紧凑,元件稀稀拉拉,字那么小,看不清楚。

D1在过流时导通。
Q2并联R4R5是为了将Q2管压降取出一部分反馈到Q3基极,过流后维持Q3导通。
Q3在未过流时截止,该电源输出过流发生后导通,使Q1Q2截止,该电源没有输出。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2楼的,这是我第一次发帖,我还有问题如果改成下面那样还可以不?就是把R5和二极管去掉,基极电压有R4、R3、100分压所得

网友A:
这样不行

这样电源根本不工作。即使改变各电阻数值使电源工作,也没有过流保护作用了。
楼主应该先看看模拟电路中线性稳压电源有关知识。
另外此帖应该发到电源技术版面。

网友B:
此电路只怕开不了机

楼主:
多谢 maychang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