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频率特性曲线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7-06-28):
  输出文件要画电压电流曲线,频率特性曲线等,我用画图画的,很费事,有没有更好的软件,专门画这些曲线的?

网友A:
matlab

用matlab阿很好用的阿,里面有

网友B:
excel 也很好用。

网友C:
用仿真软件

网友D:
除了上述办法和手工,我不知道有什么了

网友E:
originLab

可以爽死你

网友F:
不知道用excel怎么画?

网友B:
复drq1997

先准备好数据。
然后选择“插入图表”,图表类型选“自定义类型”的“对数图”
频响曲线就画好了。
双击图中各部位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