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让图中输出的下降沿变陡直,与上升沿一样(

楼主(2007-06-28):
图上PNP管(9012)驱动单片机的方波信号
需经过长距离传输
负载端是运放的输入

如何才能将输出改善为真正的方波

网友A:
用双管推挽输出

楼主:
一样

双管推挽我也试过
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B:
不要500欧的电阻,改在负载端

网友C:
不知道OUT后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D:
到底是9013以前就已经这样啦

还是9013后边才这样啊

网友E:
驱动不足

换用NPN管,OC输出。

网友F:
在R1上并上一个电容,做加速电容

网友G:
这个我做过,以上方法都不理想。

网友A:
推挽试过?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H:
“需经过长距离传输”。有多么长?用什么线传输?
另外,方波频率多少?

网友I:
关键是接收端

    远传这种信号,接收端一般要使用电流驱动的接收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波形效果就很好,不需要把它搞成方波,而接收端自然会还原出方波来,发送端搞成方波徒然增加功耗和成本。
    如果接收端不是电流驱动的,则无论你的发送端波形多么规整,传送效果都不会很好。
    电路设计就是这样,波形看着好看的,不一定实用,效果好的,波形可能很难看。建议楼主看看电流环是怎么回事。

网友J:
TO:djyos

我其实不在乎波形是否规整
但是如果下降沿需要1ms才能降至0V
这样在频率高于1kHz的时候
就无法降到0V,然后又抬高了

接收端需要接收这个频率信号
必然有一个门槛电压识别高低电平
当频率高于2kHz的时候
可想而知低电平已经被“抬高”到高于门槛电压了
这样接收端只能收到0Hz的信号…………

网友I:
楼主:

你只要接收端波形好就可以了,干吗强求发送端是方波呢?你都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帖!
---------------------------
不需要把它搞成方波,而接收端自然会还原出方波来,

网友K:
是运放的输入阻抗很高,要加个额外负载。

网友J:
djyos

在接收端测量的波形也是这样
所以我才苦恼啊

网友I:
楼主:

接收端使用电流型接收了吗?楼主还是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复嘛!
我告诉你怎样做,你不会让我帮你设计接收端电路吧!

网友H:
楼主大概谁的回帖也没有认真看

推挽输出的波形至少不会这样不对称,上升沿很好但下降沿拖尾。

网友C:
不知道OUT后面是什么东西.

引用 网友C: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不知道OUT后面是什么东西.

网友L:
直接用开关管就可以了

网友M:
LZ哪去了

网友N:
将R2去掉,在out端对地接1K的电阻.

网友J:
TO:djyos,maychang

谢谢你们的回复
我既然发帖求助
必然会仔细看回复帖
也会尝试按照大家给我的指点做实验
如果一厢情愿的认为我没有认真看回帖
我也无需再辩驳

djyos,接收端电路不需要我来做,是别人的产品,也不可能去做改动
我只需要将我的发送端电路处理成频率输出
让接收端接收到正常的波形然后进行处理
目前的这个下降沿问题就是在接收端进行测量,波形如此

maychang,推挽输出的波形在频率超过2000Hz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而且,推挽输出在2km长线(0.48的线)传输末端
地已经被抬高,这个我正在想办法解决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J:
周末不在线,抱歉

TO:杨真人
OUT通过长线传输,接到信号的接收端,一般是个运放电路,具体参数不详

TO:lhkjg
通过开关管,用什么类型的电路,能说得具体些吗?

网友I:
楼主脾气很大啊

你完全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叫人怎么回答你。说你不看回帖已经是轻的了,人家可是无偿帮助你啊,还这么大脾气!

2km,2Khz,有两种方法可以,1是用电流环,2是用终端匹配良好的485。
注意一定要隔离,否则几公里外打个雷读可能损坏你的系统。
不要指望用TTL电平,这是常识,如果用户非要用TTL,劝你不要做这个生意了。

网友H:
djyos 说得完全正确

2000m用TTL电平传输,想都别想,虽然频率不是很高。
用电流环是比较好的方案,485都有点勉强。
用电流环的话,一定两端都隔离。

网友J:
谢谢djyos的指点

网友J:
接收端的图

楼主:
有一处疏漏

R2电阻接+5V
没画上

网友H:
楼主好像说过,接收部分不是你做

那也要转告接收部分的设计者,这个电路没法用。LM324输出接同相输入端,这是什么电路?

还是建议你用电流环传输,而且两端都用光耦隔离。

网友I:
建议楼主

    如果你在做产品,最好委托设计公司做,整个设计中有太多的常识性错误,这些错误甚至是认真听讲的大二学生都不会犯的。说句难听的话,就是有人把电路给你设计好了,都不一定能调试出来。
    如果你只是为了学习,鼓励一下。

楼主:
实在抱歉,图错了

接收端是个电压跟随器
图是我着急画错了
实在抱歉

网友J:
查出问题了

运放输入端对地有个0.1u的电容
还有2km线上的分布电容的影响

如果是纯电阻的负载就不会出现失真的方波了

网友O:
接收端至少也该用个比较器之类

如果不改接收端,那就凑合着设计吧,反正也不用指望它好好工作

网友C:
所以嘛,我反复问OUT后面是什么东西.

得到的答案完全反映不出实际.到现在才知道......憋都憋死了.

回帖不回答问题.

R3 上端建议顺接一个萧特基二极管到VCC,反接一个到GND....其实电流环不是蛮好的吗?

楼上说的:接收端至少也该用个比较器之类
这也是个很好的建议.能整好波形.

网友J:
抱歉

因为接收端不可更改
之前也没有拆开看
不知道out端负载

单从传输线上看
分布电容是0.06uF/km
这个就无法克服

电流环实现频率远距离传输,还望高手们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