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最高耐压多少V?谢谢!!!

楼主(2007-06-28):
(无正文)

网友A:
线材没有这个指标标准而是额定耐压值

额定耐压值是必须满足的,最大耐压值则是不做要求的,生产工艺只保证额定值,最大值可能离散性很大。一般5类网线芯线绝缘层的额定耐压是90V AC,外护套则是500V AC。不要尝试用网线传输220V 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