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有这样的接法吗??

楼主(2007-06-28):
第一个图是原电路

这是我们公司一个老大原来设计有电路,我一看就觉得不对!
应当接第二个图来接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8205130689.gif

楼主:
电路图

电源    上+   下-

网友A:
应该是第一种对

第一种还有防电源接反的功能。老大的功力就体现在这种细节上。

网友B: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

首先电源是否可能反接,如是2法好,如非1法好。其次,还可能跟前级电路相关,楼主给出的条件就不够充分了。

网友C:
UP.楼主或许把前级电路贴一点出来更好

网友D:
就是,输入是支流还是交流阿?

网友E:
图1好

输入应该是脉冲;这可能是通讯电路的输出部分,图1好,外部有强干扰时可以很好的保护设备

网友F:
支持1图

1图中的1N4001起到了防反接功能的实际作用。
2图中的1N4001貌似起到了防反接功能的作用;实际上,当反接时,V4就先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