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手机设计中的电平的问题?

楼主(2007-06-29):
请问,手机设计中,摄像头中的数据上传到什么地方?如果上传的数据高电平是1.8V,那么该数据能否被准确的读出!
谢谢

网友A:
整合型的上传到基带处理器中

再送显或存储。1.8V是低压逻辑,自然与和其相配的逻辑IO直连,如果和异种IO相连要进行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