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脑运行慢的问题

楼主(2007-06-30):
我的电脑配置如下:
 1.主板:技嘉915(集成显卡,网卡,声卡)64位
 2.CPU:P4 2.66G
 3.硬盘:希捷(80G 5400转)
 4.内存:两条256M(DDR400)
现在的问题是:我在用PROTEL99SE画PCB时,发现运行速度超慢,比如:我从网络表把元件导入PCB就要花上半分钟,导入后想整体移动也是如此,有没高人知道知道这时候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内存太小,C盘的空余空间也太少

集成显卡会占用一部分内存,所以你的PC实际内存不到512M,而时间长了,操作系统会有大量垃圾,占用不少系统资源,遇到内存需求大的应用程序速度自然很慢了。优化、清理操作系统是应该的,扩大内存则是简单的。

网友B:
楼主的机器如果不要了

我要。
我现在这台,硬盘6G,内存64M。

网友C:
重装系统,然后把主板、显卡的驱动装好了试试

网友D:
虚拟内存设大点

网友E:
硬盘有坏道或碎片太多

我用过比这配置低的多的电脑也没这种情况

网友F:
我1.5G的cpu带两个显示器都没问题……

网友G:
楼主用什么操作系统,protel快慢与操作系统有关

网友H:
512M内存还扩……我的收藏机器CPU赛扬300,

内存64M+32M+32M=128M;硬盘6G+2G+1G=9G;9750显卡(4M)……装win98跑PROTEL99SE跟飞一样……^_^

网友I:
想当年赛扬1.1G的都没那么慢

系统是Win2000
内存SDR128M
CPU:赛扬图拉丁1.1G
集成显卡
硬盘:40G/7200RPM
....

只单独运行Protel99se的话,不会感觉得出比现在慢(2.93G/1GDDR),更不会出现LZ所说情况....

LZ所说的那样会不会是中了毒呢?呵呵,猜猜而已

网友:
关掉OnlineDRC即可。

我这个放弃了Protel99SE长达7年之久的用脚后跟都能想到。换软件吧,我早就知道Protel是垃圾,早早脱离苦海了。

网友J:
这个配置应该还可以了。

用优化大师等清理垃圾。
另外中病毒或木马也有可能。

网友K:
建议楼主,

最好的方法是换个软件。如果习惯了的话,拿就用优化大师

网友L:
强烈建议:不要用优化大师

网友M:
重装系统 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