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fpga的i/o口的驱动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7-06-30):
fpga的i/o口一般最大的驱动电流有多大?可以配置驱动电流的大小么?如果可以,怎么配置?通过改变i/o口的电阻?谁有这方面的资料么?谢谢?

网友A:
看datasheet. 通常不可任意配置.

网友B:
xilinx的FPGA可以在ucf中约束,4,8,12mA

网友C:
这种问题该看器件手册解决

这是从事电子技术的要务,不看手册就蛮干不出问题才怪。

楼主:
谢谢!看了手册,明白了点

请问在quartus里面怎么设置?把它的电流设为2m,4m,8m,24m之类,手册上好像说得不是很清楚。

楼主:
找到了,谢谢大家

楼主:
再问一下怎么在quartus里面设置上下拉电阻的大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