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设计个电路

楼主(2007-07-01):
 我想设计一个电路,他的功能就是检测 在一个串10K电阻的线路 是否断路 或短路 ,要求一定要省电。各位大虾帮忙出个主意!!多谢了!

网友A:
电压比较器

楼主:
多谢楼上

麻烦楼上的,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啊!我是头次搞这种东西,很迷惑

网友B:
有没有图?

如果要求不复杂 用三极管阿

不知道电路是什么样的阿

网友C:
太笼统了

网友D:
确实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E:
接块微安表测电阻

楼主:
就是监测下电路中的电阻是否被短路 或 断路掉,图片如下:

就是监测 电路中的电阻是否被短路 或 断路掉,图片如下:
请问在电阻两端接个什么电路比较好啊!最好是简单点,而且最主要是要省电

网友F:
要说清楚这个电阻是在什么电路中的

带不带电?两端的电压多少?不同的情况处理的方法不同

网友D:
万用表直接测电阻好了.........

网友G:
过直流还是交流啊,两端电压的范围?

网友H:
直接万用表测量

网友I:
现在这样的问题很多

没办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