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读写线能多长?

楼主(2007-07-02):
24c02在a板,b板读写,用接插件连接,一直调不通,请问是不是线长了不行啊,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超过1米,

网友B:
谢谢 !!现在是50cm

网友C:
注意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是否有问题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太大,而你速度又太高

网友E:
先把线缩短排除软件上的问题

然后再降低速度,调节上拉电阻的值,做好连接线的屏蔽。虽然个人觉得50CM用I2C通讯有些长,但低速通讯应该没问题。

网友F:
50cm就找别的原因吧……

网友B:
谢谢各位!!

我再降低速度,拉大电流试试
谢谢!

网友G:
不超过波长的1/20即可

网友B:
100ma是社么意思?

可靠性参数

符号 参数        最小        最大   单位       参考测试模式
NEND
     耐久性    1,000,000           周期/字节 MIL-STD-883 测试方法1033
TDR
    数据保存时间 100 年            MIL-STD-883 测试方法1008
VZAP
    ESD         2000 V             MIL-STD-883 测试方法3015
ILTH
    上拉电流     100 mA            JEDEC 标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