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中的单端输入运放,是不是一般都可以配置成差分输

楼主(2007-07-06):
我现在正寻找一款用于放大音频信号的运放,但是手头只有LF353,不知道能不 能配置成差分输入的,在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有太理想的收获.

还请老师们推荐一款差分输入运放,我主要是用于放大音频信号的.先鞠躬谢过了!

网友A:
可以视为理想运放,直接按差分接法接就行了

非要极严谨的话就按仪表放大器的电路接,
但音频是不需要这么高的要求的

楼主:
先谢了

那也就是说一般的运放都可以配置成差分输入的了,对吧,我以前都是接触的单端输入信号,另一端输入参考电压,现在要改成差分输入的话,我的放大倍数怎么配置啊,有没有参考电路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