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一样的电路,为什么一个通一个不通呢?

楼主(2007-07-06):
2块电路板,用PDIUSBD12的芯片,做USB通信,但是一块很容易就通了,还有一块怎么也不通,各个元器件都是一样的,我换了芯片,换了电阻,换了电容,可是症状依旧,芯片换了2个,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USB的上拉和接地的1M电阻在那块调通的板子上是760多M左右,但是同样的电阻焊在第二块板子上就是790多M,器件一切都正常,有什么会影响电阻呢?芯片焊之前量过的,确实是好的,一焊上去就不对了,真是快抓狂了

网友A:
检查PCB和焊接

另外千万不要用焊油、焊膏之类的助焊剂,高输入阻抗的器件对漏电敏感。

楼主:
谢谢

我用了助焊剂,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芯片封装是tsop的,引脚间距很小,如果不用助焊剂很难焊上去的,我换芯片都是先吹下来,然后刷上助焊剂,一次性焊上去,好像工厂都是这样焊的,难道真是焊接的问题!!电容电阻都是0805封装的,相对于芯片来说已经相当大了,以我的技术肯定不会虚焊,但是输入电阻确实不对,那块不通的板子电阻要大了大概30K,器件完全一样的,只有可能是PCB的问题或者焊接问题了

网友B:
我觉得问题在板子上!!

检查板子吧,可能另一块板有问题,重焊一块试试,既然已经有一块好了,那软硬件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C:
恩. 有些PCB生产出来就有毛病...例如短路等

要慢慢找找. 检查每个脚的电平,看对不对.

网友D:
用洗板水洗一下

找个放大镜慢慢检查.
两块板的元件一个一个對调试

网友E:
在焊一张OK了啊

在焊一张OK了啊 ...PCB有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