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电开关和普通光耦(芯片封装)有很大差别么?

楼主(2007-07-06):
(无正文)

楼主:
ITR-9606 参数

ITR-9606 参数

网友A:
这个电阻上功耗接近0.25W

排阻应该感到发热。
用芯片封装的光耦也应该感到发热,这是一样的。

网友B:
难道完全同样的电路你用你所说的芯片封装的光欧

排电阻就不热么?我不信。0.5w,只是烫手已经足够幸运拉

网友C:
电阻小了

楼主:
用1K的排阻,光电开关无遮挡S1端测得压降很小

用1K的排阻, 光电开关无遮挡,S1端电压为2.5v~4.7v , 排阻发热

用470的排阻,光电开关无遮挡,S1端电压为0.5v~1.7v , 排阻烫手

此前用12V 串2K排阻带TLP521, 输出端能满足要求, 排阻微温

网友B:
明明电路不一样,还硬要说一样

那就用521好啦。
频率多高啊?15k用的合理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因为要用槽型光电开关来检测转轮

因为要用槽型光电开关来检测转轮,所以不能改成TLP521

因为我半路出家,没什么基础和原理性的概念

这个电路也是从别的那边仿过来的,原图的左侧是用的1K 1/4w 分立电阻,右侧

用的是贴片(标号2002)电阻,用表量阻值为16K,

但实际到我这做出来的,左侧用1K电阻,无遮挡, 右侧S1端测出来的压降很小

同一板上有12路相同的电路,而测出的S1端电压参差不齐

还请高人帮手多指点下!

网友C:
看来你选用器件的离散性太大了,使用前最好筛选一下

尽量找明、暗电流一直的

网友B:
12v改用5v

排电阻改用240欧,74HC后的比较电平设置成3v,这样排电阻微热,输出端可以兼顾器件的分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