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达人,高手,还有热心的00同学,路过停一下

楼主(2007-07-06):
看到这里有个00同学,发过不少USB的贴.想来应该很上手的.
请教一个问题:
USB片子 上的是D12:无数人上过了,我也上过了,二年前上的很爽的,近来闲下无事,又拿出来.

整了一下,不错,什么问题也没有.:mass storage.就容量为0哈哈,因为那个破公司的开发板,什么都能搞错.
这就不说了,不过USB还是能用的.

可是看了以前的程序发现把那个softconnect的去掉了,也没想为什么不用.看了一下D12的手册,想来不错的一个功能,试一下呢,结果这一试不要紧啊.试成残疾,从此USB ID 再也读不出来了。发什么给他都没用了。ID==00,呵呵,读什么都是00。呵呵。为什么说是残了呢,是因为是那个GOODLINK灯还是会闪那么三下的.

一想坏了,马上看原理图,原来图上画的是,D+一直接电阻(18K吧)+VCC上拉,应该是说softconnect是不管用的了。
不过也不至于接一下,小2给接残了吧。不太相信呢?
因为手头没有任务可用于硬件调试的工具,就是猜啊猜的。

所以问一下,可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能猜到一二,或是什么样的操作(SW)能让D12如此这般。先行谢过。

楼主:
没人?

最新,周末无事,又整了一下,发现,又能读出来了.不过好景不长.

不知道我程序时干了什么.三两下,又不行了.

怀疑是,1.总线不好(不大像)
       2.片子已经要挂了,只是还能恢复
可能吗.有假击穿的事情的吧.

网友A:
soft connect一下应该不至于残废的

读到PID和VID,通常原因是由于上拉电阻已经连通,但是驱动程序却没有工作起来.
然而这时候HOST端已经检测到设备插入,请求获取描述符,但是设备却没有响应.在
重试几次之后,如果设备依然还没有响应,HOST就会提示找不到驱动程序(第一次时),
并显示PID和VID为0.

估计硬件哪里松了或者短路什么的?片子通常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手头没有工具.如果大都没见过这样的问题..想大概是板子上哪里不对了.
只是来得太突然.至于接上HOST后怎么样.,都不重要了.MD. 有空找几根棍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