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pwm波输出音频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7-07-08):
利用ad转换对一个音频信号的强度进行采样,
再用它去控制pwm波的脉冲宽度(该pwm的频率〉〉音频),然后进行传输
在接受部分加一个覆盖音频范围的低通滤波器,能将声音信号还原吗?

网友A:
原则上可以

不过,传输AD之后的数字信号更容易。

楼主:
谢谢,maychang。

其实我就是想用mega8自带的pwm做da转换输出音频信号用。

网友B:
可以这么干,只是音质不好

早期CT2移动通讯系统(十几年前的老系统)就是用的这种办法,只是为进一步降低需要的传输带宽,其PWM法称为增量PWM。

网友A:
其实我就是想用mega8自带的pwm做da转换输出音频信号用

要求不太高的话是可以实现的。
滤波器需要仔细设计。

楼主:
我只是想省掉硬件,降低成本和体积

不想多增加硬件,声音质量要求不高。

mega8有现成的pwm

网友C(2007-08-10):
上次在另外一个论坛有介绍PIC的芯片用这个办法实现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