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终于见识了长城电源的强悍,都用三四年了!

楼主(2007-07-08):
昨晚房间的老式瓷插保险严重接触不良,导致节能灯闪烁的厉害,电风扇(台扇)也明显的断断续续启动。

就在如此恶劣的供电电压下,俺的那台03年也或许是04年买的台式电脑却依旧稳如泰山,真是强啊,俺算是领教了!

电源是长城300W,强,确实强!

楼主:
没经验,不知电压降幅大概有多少?

节能灯是PHILIPS的,标称18W(太亮,不该买这么大的感觉)冷光,超市里常见的那种绿色包装的;

台扇是美的

这两个家伙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灯光闪烁的厉害,感觉似乎都导致熄灭了那种程度,风扇也是明显供电不稳,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在不停的断断续续启动!

不知能否根据上述描述,电压大概不稳定到了什么程度?

网友:
不是接触不良吧,可能是大功率电器启动造成,比如空调等

网友A:
用得着给长城做广告?

电源很多是110v--220v工作的, 电压波动能波动到110v以下?

楼主:
不是,就是接触不良,后来修好了!

瓷插被烧的都烫手了,拿都拿不住,太烫了,火星都噼噼啪啪的直冒!汗!

没空调,就是一台电脑、两台台扇,搞不懂怎么烧的那么烫!

楼主:
如果你做出了好东西,不希望用户帮你推广吗?

再说不是刻意给他做广告,呵呵。

另,我们公司的有一部分电脑配的什么银狐,都烧掉三个啦!

网友B:
就是

前两天也碰到和LZ的情况  机箱都吱吱的响开了  不过也没事

网友C:
也没什么,适应范围宽或滤波电容大些罢了

以前读书时学校电源也不太稳的
给自己的杂牌电源加了个470uF/450V电容,不管电源怎么变,都不会重启
别人的电脑可就差远了

接触不良很常见的,说个好玩的:
学校11点就会停宿舍的电,为了用电脑俺可是钻了很多回配电井的,那一排排的接线端子可是有不少是红色的哦:-)

楼主:
楼上还敢钻配电井啊,厉害,不愧是xwj!

俺可没那胆子,呵呵!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一次与邻居小孩从110配电所穿过,巨大的变压器嗡嗡响,四周都是巨大的电力线,吓得俺毛骨悚然,再也不敢进去啦^_^

网友D:
电源是电脑中的关键部件

提供给其他部件干净.稳定.充足的能源,
我2002年配的,也毫不犹豫选了长城的,呵呵

网友E:
老x

同道中人啊
不过我一般都是去楼层的配电柜,从三相里面扯出一相,嘿嘿

网友F:
厉害..

我们都是改电扇,,汗!!电扇要2:00才停!!

楼主:
楼上说啥?不太明白???

网友G:
有的学校,宿舍的电扇的供电是专门的供电线路。

网友H:
怎么没人打走廊灯的注意呢……^_^

走廊灯可是点到天明的,呵呵

我们那时候把线扒掉一点,然后用鳄鱼夹子夹上去……

网友I:
什么型号??

我300P4的半年就电容大肚子.我自己去广州买了一打补品全换了,COW,MD爽!

网友J:
我也遇到同样的

我在2001年买的电脑,自己请朋友一起去配置的,用杂牌的电源,我一年烧了两个电源,后来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买了一个长城的好象也是300W的,现在我的电脑虽然过时了,可一般的品牌电脑的质量还不一定比过我的电脑.电源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K:
我的电脑的电源是杂牌的

电脑是1998年配的,随便挑了一个最便宜的,用到现在,没有问题。

网友L(2007-08-27):
这有什么好强的,开关电源对电压的适应能力本来就非常的

除非你的电源太烂

网友M:
re

好点儿的电源都到85v的

网友N:
既然聊到电源...

我家的也是长城电源,最近出现一上点就自动关机的现象,必须把其中两块硬盘拔掉或反复上下点多次后才可以正常启动.我的机器带了三块硬盘,两并口一串口的,估计是电源带不动了,这么说长城也不见得很好,至少说它的带载能力也不行!

网友O:
楼主碰到的问题不宜大惊小怪

呵呵,楼主碰到的问题不宜大惊小怪,目前电源的电压输入范围都很宽的,而其他电器产品的使用范围就没这么大了,所以看起来电源很坚挺

网友P:
确实没有什么,用不着做广告

开关电源的电压范围都是很宽的,有好多都是85V~25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