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的一个RCC电路,可是一上电13003就击穿了,烦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7-07-09):
请看图,对照买的板子,差不出什么问题,可是我自己做的板子就烧13003,BE两级间击穿。
奇怪的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把光耦接反了,把二极管一端接到了13003和8050之间,电路居然还工作了,只是输出电压高了有22V。
另外,在图上变压器的同名端标示是错误的,实际没有错。
我找不到13003击穿的原因,请各位帮忙了,先谢了~

楼主:
?抄错了吗??

能说一下是哪里吗??

网友A:
D3的位置

楼主:
D3的位置没问题啊

我对照了几个RCC的电路图,D3都是这么接的

网友B:
好象很简单,可是看不懂

好象很简单,可是看不懂

网友C:
相位反了

你把变压器回受的绕组相位调下,再把输出的绕组相位调下,就有输出了,应该也会正常,你的整个回路应还是可以工作的,你这种RCC电路别人早就不用了呢

楼主:
图上相位是反的,可是实际做的变压器调过的

网友D:
Q5缺少限流保护

楼主:
问题解决了

主要是TL431的参考端与地短路了,即目标电压一直在上升,输出永远达不到目标电压,于是就烧了~

网友E:
这个RCC电路总看起来有点不妥

占空比不能变得足够小,空载时容易烧
C27只有在开关管开通时才能被充电,充电到Q6开通是要时间的,所以占空比小不了。
可以在次级输出端接上几百欧的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