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部基准电压模拟比较器

楼主(2007-07-09):
    我正在做一个程序用到模拟比较器, 电源是220V市电,从经过变压器和硅桥输出的9V,通过电阻分压(16K和3K)给模拟比较器做输入(正常供电时是1.4V), 与单片机内部基准电压1.1V比较, 低于1.1V时进入掉电保存数据的中断.
    但进这个中断很不稳定, 我设置的是下降沿触发中断, 我用手摸着比较器的输入就能很好的金中断,放开手后的几次还经常能进, 但不用手摸着就很少进中断. 还有用万用表的表头接触着输入点也能进中断,用示波器检测输入点时大部分能正常进中断.
    是因为人的身体有什么电性或者帮着放电,还是中断下降沿的坡度有要求,还是什么别的吗? 我是一头雾水啊, 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吧.
    不胜感激!

网友A:
电容

在输入口加个电容看看

楼主:
加过电容

试过了,用的0.1UF的,不管用啊.

我用手摸着输入口时电压很不稳定,低的时候到了1.1V左右,有时候一摸就自己进中断了,有可能是中断对下降沿的陡度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