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路都有speak和mic,如果连接这两个电路,可以直接连接

楼主(2007-07-10):
在产品上有两个电路A和B,都支持speak输出和mic输入,我想把电路A的MIC直接连接到电路B的speak上,电路A的speak直接连接到B的MIC上,这样行不行?如果不行,外部要加什么匹配电路?

网友A:
必须进行电平匹配才能互连

用电阻衰减到合适的程度并隔直后连接才行。

网友B:
楼主在搞什么。

B的输出接A的输入,然后A的输出又接B的输入。

speak到line-in要衰减大约100倍,line-in到MIC可能还需要100的衰减。
大概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高人指点:不好意识,还要麻烦一下

是这样的,我的设备A是个主设备,有codec,可以直接驱动mic和speak,现在我需要把这个mic和speak接口直接连到一部电话机手柄的speak和mic端,这个电话机也就是我上面说的B设备了,以实现主设备A能和电话线上另外一部电话机通电话。楼上两位大侠能就具体的匹配电路指点下吗,给个相应的资料学习学习,以前没有怎么接触过音频方面的东东,部太了解。

网友B:
更正一下。

Speak到MIC需要衰减10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