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中继器!!!

楼主(2007-04-09):
请各位给与帮助:
  我做了一块485中继器控制板,单片机采用W77E58,双串口分别接到MAX485,在未加光藕隔离时调试都已通过,收发都正常!!
  但是,在CPU与485之间加了光藕6N137之后,隔离电源采用B0505D-1W,此时收发信号都不对了;如果不采用隔离电源,共用一个输入电源(这样就没意义了!)的话,系统的收发都正常!!把隔离电源加上,收发就不对了,不知何故??!!
  另外,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如果把从485进来的信号(RI)到单片机之间不加光藕,而从单片机到485的发送信号(DI)之间加光藕,两个串口都采用这种方式调试时,在加了隔离电源之后也正常。就是在RI和单片机之间放光藕后不正常!!
  已经调试了几天了,小弟实在愚!!多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电路设计问题或地电位不平衡所致

先贴图吧

网友B: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