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MAX197相连

楼主(2007-04-11):
请教各位前辈,我是刚步入工作岗位,最近在做一个测控系统,请问MCS51单片机怎么与MAX197(A/D转换芯片)相连,谢谢各位前辈哦

网友A:
要学会看datasheet

网友B:
ad或者DA跟mcu的接口不是并行接口就是串行接口

如果你的51mcu没有别的,只有这一片AD,那么把数据线和连接上,把RD、WR对应的连接上,把int接到int0或者int1;把地址线随便找一根接到cs上就差不多啦;

如果还有一些并行的扩展芯片,那就是要设计一个译码器即可;

这些网络上应该能找到一些参考资料的;

至于max197,是并行接口;

要仔细的看数据手册,尤其是时序图、管脚功能这块的描述;有些数据手册还有典型应用图;我刚才看了,已经把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连接都有一个示意了;

其实做电子的,英语好到能流畅的看数据手册是应该的;

楼主:
谢谢!

谢谢三楼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