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电路(有图)

楼主(2007-04-11):
请高人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电路(有图)
我是这么理解的:
1、运放1是差分放大电路
2、运方3是个迟滞比较器
3、运方4是提供基准电压

上面的理解有没有问题?

但是运方2的工作原理怎么理解?C4是否起隔离直流分量的作用(它的值怎么选择?),D1和D2是什么作用?R4 82欧姆的电阻起什么作用?C3和R6的值怎么选择?

图不是很清楚,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常规电路,就只加了个骗子电压罢了

楼主:
高手,可以解释下运方2的工作原理吗?

可以解释下运方2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A:
呵呵,去掉两个二极管的话应该会看吧?加上二极管后就是

也就是二段不同的增益
当输入输出压差大于+_ 0.7V是二极管开始导通,此时就变成跟随器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人

R4 82欧姆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C3 和 R6 的工作原理呢?
当输入输出压差小于+_ 0.7V的时候呢?

网友A:
晕,你不会连运放电路的反向放大倍数都不会算吧?

电路参数明显有问题

你自己先去看书,别光瞎问啊

就此打住,不想再多说了,再问我也不理你了...

网友B:
楼主应该问一下为什么要限幅

网友C:
很典型,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