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9针的VGA接口改为15针的VGA?

楼主(2007-04-11):
原9针的VGA口的排列为:
1、R
2、G
3、B
4、R_GND
5、G_GND
6、B_GND
7、SYNC
8、空
9、空
新的15针VGA口的排列为:
1、R
2、G
3、B
4、R_GND
5、G_GND
6、B_GND
7、空
8、空
9、空
10、空
11、空
12、空
13、HSYNC
14、VSYNC
15、空
请教该VGA需要如何改制呢?问题是要将SYNC分离成HSYNC和VSYNC信号,但要考虑频率,不能超频,要不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A:
现在倒哪里能找到“9针的VGA口”呢???

老设备改造的话自己加行场同步分离电路吧,
就是个二次积分电路,很简单的

楼主:

但是我用过了积分电路和微分电路,不管用,显示器显示的是行频过高,无显示呀!

网友B:
好像LM1881可以实现

以前看到色差转vga时用过。

网友C:
原来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D:
老X懂得真多

嘿嘿

网友A:
To 3楼:先用示波器看下实际行频,再去找个高分辨率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