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选用

楼主(2007-04-15):
压力传感器后接放大器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运放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有多种形式

信号内阻和电压幅值都不尽相同,你应该讲出你所选用的传感器,以及应用场合

一般选择原则是低温漂,高输入阻抗,共模抑制比较高等等

网友B:
传感器。。。

仪表用放大电路

AD620比较好用

网友C:
有没有单电源供电的呢?

有没有单电源供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