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能充电问题

楼主(2007-04-16):
  我的电路供电是电池经过升压电路的,我的电池想用太阳能来充电,但是充电的时候,电路也在工作,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电池给后面的负载供电,同时太阳能又给电池充电,这样有没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A:
可以,但要选择足够容量的太阳能电池

当然,这样要选择合适的充电电路。电路结构:太阳能电池-充电电路-可充电池-DCDC。

楼主:
在请教

  我的太阳能电池直接通过一个二极管到充电电池,这样可以吗

网友B:
这叫浮充

网友C:
这样不行,电池寿命会降低很多

楼主:
继续***

  这样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D:
这样电池板到没什么 充电电池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这样电池板到没什么 充电电池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E:
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F:
电池的各类很多,与太阳能、风能搭档的专用电池是可以这

网友D:
请问9楼:与太阳能、风能搭档的专用电池

请教9楼:与太阳能、风能搭档的专用电池是什么电池
胶体?    阀控?    还是什么其他的,请指教。
还有那里有生产销售这种专用电池?

网友D:
与太阳能、风能搭档的专用电池

我理解与太阳能、风能搭档的专用电池在全天候运行 耐高低温影响 热失控等方面性能优良,但不代表它适合这么这么充电啊。

网友G(2009-04-06):
tyn

如果有足够的电压,不用升压电路。因为电路的消耗太高,一般为了保护蓄电池,应该用个调压器。现在太阳能专用的充电器技术是德国等国家的,但是效果不好。不用接二极管,接一个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