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与比较器有区别吗?

楼主(2007-04-16):
放大器不就是比较器加上反馈吗?可产品数据手册上有的说是放大器,有的说是比较器,像LM331的手册上就写的是比较器,LM124,LM358等就说成放大器,这两样有区别吗?这些比较器可不可以加上反馈组成放大电路?

网友A:
当然有区别,而且不算太小

一般地说,比较器不能加负反馈构成放大器。关于这个问题,前些天本版有篇帖子讨论得很热闹,不妨参考。
不过,放大器可以作比较器用,但速度慢。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放大器要考虑加负反馈后的稳定性,而比较器不考虑。另外,比较器多数是开集(开漏)输出,而放大器绝无这样的输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