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路音频开关和音频长距离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7-04-16):
由于项目需要,要求一路输入,在不同时刻16路中的几路接受,有音频继电器之类的东西吗?或者专门的芯片?还有若音频传输距离在20米左右会衰减吗?有什么解决办法?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明白

音频继电器没见过。
音频传20M是小意思了

网友B:
交换机中的继电器就是普通小信号继电器,

至于传输距离,越洋长途也没问题

网友C:
20米应该没问题,要是更长的话两边加变压器

20米应该没问题,要是真正长距离的话两边加变压器

网友C:
如果是吸顶音箱之类的负载 长距离肯定要加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