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充电问题,帮帮忙!

楼主(2007-04-17):
各位帮帮忙!
  我刚才用15V/2A的稳压电源给12V(8A/H)的电瓶充电,为什么才几分钟电压就从12V上升到15V了,开始充电时是调成800MA的充电电流,随着电瓶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就没有啦,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楼主:
郁闷,没一个人帮忙啊

网友A:
电极极化效应?也不会这么快啊?

可能是蓄电池坏了...

网友B:
充电问题

1,电池还有剩余电能,不久即充电完成。
2,电池已损坏,无法继续使用。估计此原因可能性大。
3,应该使用可调节电压的充电装置,以维持恒定电流。

网友C:
先将电池的储能耗尽再充

如果还是这样,说明电池该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