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大虾cpld搭高速计时器的cpld型号选取.

楼主(2007-04-17):
    我想用cpld做一个150MHz的八位计数器,请教各大虾选哪个型号cpld较好(考虑成本)?
    另外,我想问一下,哪位知道用普通红色激光器做激光测距大概能测到多远啊?
    (在下做学生project,大虾莫笑.)

网友A:
150M好像考虑成本也就没必要用cpld了吧

普通红色激光器?玩具的那种?要说距离200~300也没啥问题,接受部分做好就是了,不过别测黑呼呼的东东,那样长距离就难了

楼主:
那能推荐个计数器吗?

那能推荐个计数器吗?似乎比cpld贵啊。而且希望直接接7447用数码管输出,似乎总要个转码器,还是cpld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