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4-22):
来自 2楼

网友A:
参考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你了,,不过我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只选择这几种呢????其它>40V的和>20A的不行吗???为什么只是这几个型号呢???怎么区别呢??

网友A:
参数>40v,20a的当然能用,但银子也多哦,合用就好

从原来参数来看,没什么特殊要求,挑一个合适的即可,从使用角度看,功率大不易发热,从经济性看,越大越贵.

楼主:

修了一个ATX电源,,
用FML22S替换了SBL2040CT这肖特基二极管,这可以吗??接上CD-ROM没有什么问题,输出电压也没问题,,正好是+12V和+5V,,,也没有其它异常声音与情况,,可是,,放入CD碟的话却不能读,电压没变,也是+12V和+5V,用另外的电源却可以读(同一CD-R同一张碟),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我听人家说要同步电压才能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