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如果对LED调光,额定电压为3.2~3.4,额定电流为20mA,当电流在6~20mA调节时,其光效变化吗?

网友A:
有变化,但不是很大。光通量与电流并不是线性关系

楼主:
那么在小电流时

光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有他们的曲线图吗?

楼主:
请问maychang大哥

这个是理论推理还是测试的结果啊?

网友B:
...

这个似乎简单,又不简单。
首先要给led串个电阻。
led发光后,电流变大但是压降变化不大。但是只要有电流,即使比较小(即使小于1ma)它还是会亮的。具体不同的led不同,至于效果即使有图也是看不出的,只能实测了。

网友A:
回楼主

“那么在小电流时光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有他们的曲线图吗?”
显然效率在某一电流值时达到最大,比此电流值更大效率会降低。
这是测试结果。

网友C:
电流有变化

电流有变化!

楼主:
目前的有这么一说

对于大功LED,350mA的,使用330mA刚达到最大效率,但不知是否真实,一个做LED芯片的人说的.

网友D:
同问啊!请教maychang !

在小电流时 光效率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maychang 发表

显然效率在某一电流值时达到最大,比此电流值更大效率会降低。
这是测试结果。

那么 标称20毫安的LED  20毫安是不是其最大效率的参数呢?

如果是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如果小于20毫安光效比较低,所以最好把它用在20毫安上?以实现最大效率?

网友D:
还有个问题。

LED 亮起来后,保持其电流不变,其端电压会随时间增长缓慢下降。

此时其光效是什么趋势啊?是理论推理还是测试的结果?

网友E:
对于指示灯来说,只要亮度够就行了,达到最大效率没意义

网友F:
10楼,端电压下降是因为温度升高了

而它的结温是成负温度系数的

温度越高光效越低,到一定程度就损坏了

过流使用并不一定马上会坏,但会严重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对于做指示用的LED没什么

但用于照明用的就不同了,在成本寿命还有光效方面都希望达到最优的情况,对于大功率LED其中散热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D: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用于照明用的LED在成本寿命还有光效方面都希望达到最优的情况

网友D:
楼主 建议你到http://www.china-led.net看看

应该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