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个串口扩展为40个

楼主(2007-04-19):
单片机与需要40个pc机通讯,pc机那边固定采用rs232电平,不想进行485转换。
初步设计是采用模拟开关进行分时选择(某一时刻只有一个pc与单片机通讯),这种设计需要太多的max232。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急
!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

用485吧,简单、便宜。

网友B:
用一个带以太网的单片机

网友C:
用一个232。

然后在后面用5个CD4051切换是否可行?

网友D:
整个设计严重不合理

rs232电平最远距离15米,40台PC...

网友E:
俺们老大就这样搞过,建议485,不用想其它方法了

网友F:
485是最简单的了,哪还有比485更容易的?

网友G:
还是用485合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