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流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7-04-19):
请大家帮个忙,30A的电流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好来检测?谢谢

网友A:
分流器或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在交流电能表中有两种方法

电流互感器或者电阻式的分流器
在直流电路中只好用小电阻或电阻式的分流器了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C:
霍尔电流传感器

霍尔电流传感器,交直流都能用。

网友D:
霍尔电流传感器的剩磁影响比较大

典型的就是通一下大电流后,再测小电流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数值会慢慢跌落

网友E:
互感最好

楼主:
是直流的啊

如果串小电阻,要阻值很小的吧,0.1欧也要90W左右啊,觉的有点困难,
请问霍尔电流传感器大概多少钱一个,谢谢

网友F:
楼主测直流应该用分流器

这个东西的电压输出是标准的75mV,一般电表厂有此产品。用“电表厂”搜搜。

网友G:
最少得交待清楚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