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仿真图?

楼主(2007-04-19):
看别人写的**的时候,都写着这是ADS仿真的图。可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仿真的,是取的电路的什么特性?我会用Multisim作电路的付立叶变换,会做波特图。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图?
这是一个电路匹配网络的仿真图。只说是用ADS仿真的结果,可就是不知道是怎么仿真的,Multisim里面有类似的仿真吗?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啊?

楼主:
怎么只上传了一个啊?再传另一个,在线等,急啊。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e

一段电路的微波特性.
s11 单端反射特性,
s21 双端增益.

这俩图仿的是极其理想的情况.175M 完全匹配.

先查查书再弄这个.ADS可做的事很多.

网友B:
Multisim应该也可以

楼主说会做波特图,这个就是,怎么看不出来?

楼主:
我做出的波特图不是这样的。

只是相位和幅值响应。嘿嘿。我再学学哈。多谢两位大侠

网友C:
滤波器也可以是这样的幅频响应图吧?

楼主:
单端反射和双端增益是如何实现的啊?maychang来帮帮忙啊。

是用哪种仪器实现的仿真呢?
我用的软件是Multisim好像没有这个仿真功能?哪位用过这个软件件给指点一下。如何实现上面的两个图呢?
我用Bode Plotter接入一个滤波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得出的图是下面的样子。

网友B:
Multisim 里面肯定有,不过楼主用的Multisim则不敢说

7楼的两个图,上面的是幅频曲线,下面的是相频曲线。这是一个典型的一阶低通电路。楼主在二楼贴的图也是幅频曲线。
“我做出的波特图不是这样的。”你在7楼贴的两个不是波特图?

网友D:
e

兄弟,看书小补一下了.

楼主:
maychang你用的是哪个图呢?

我作的不是波特图吗?
你做出来的图和我的不一样?难道是用网络分析仪做的?
能否把您用Multisim保存的电路图发到网上来吗?
或者直接发给我?我的邮箱是nin800920@163.com多谢了。
小弟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恳请多多帮忙啊。

楼主:
仿真图传上来了。

这是一个200KH的滤波器。他的小特图如下。我感觉我的电路应该没错误啊。这只是一个实验。我主要是想实现在一楼和二楼的那个图。马上再把那个仿真电路传上来,请高手maychang瞧一下。多谢。

楼主:
波特图。和7楼的差不多。

七楼的波特图是我用EWB仿真出来,
这个图是我用Multisim仿真出来,相位有点差别。

楼主:
175M的仿真图与电路图

这个是我问题,一篇**上看到的,用这个电路的网络匹配图,得出的是一楼和二楼的图。
而我用Multisim得出的是波特图却不一样。
注解:这个图分三部分,上面的是网络匹配电路图,中间的黑色的是仿真用的电路图,下面的部分是仿真得出的波特图。我的问题就是波特图怎么不和一楼和二楼的图一样?他们的不是波特图吗?是如何得出来的?maychang指点一下啊。多谢多谢多谢啦。

网友B:
为什么不一样,我也不清楚

不过楼主仿真电路与图5并不一样,电路不一样,仿真结果也应该不一样。

楼主:
怎么会不一样呢?

刚才那个仿真图是接错了,C1应该接在L1的右边。刚刚重新试过了一下。还是不行,仿真图的相移处平滑了。但,还是得不到一楼的那样的图。论坛上哪位高手帮一下忙啊。
另外,后面接的那个1.94+j1.1Ω 我是按jwL=j1.1算的。得出L=1nF.
然后他们串联应该没错吧。
最后得出的仿真图就是不一样啊。郁闷。谁能救救 我啊?

楼主:
没有高手吗?

进来帮忙啊。